一个zigbee代码找不到main,无法下手,请高手指点!

楼主:
本人使用的是cel公司的zic2410芯片,代码是原厂提供的关于zigbee组网(本人没有改过)。

现在打开后找不到man函数,当我点击“start debug”后,出现了以下的汇编“main”函数

,可是程序框中也没有对应的程序。

在左边的project栏里,除了c文件就是一些lib文件,打不开。

如果说main在lib文件中,既然是原厂提供的代码,为啥main文件不开源?

start debug后的debug界面

start debug后的debug界面

start debug后的程序界面

start debug后的程序界面

project栏

project栏

原厂代码

网友:
期待着高手的关注!

期待着高手的关注!

网友:
回复 楼主:

厂家就是没有公开main代码,main函数直接放在库文件里,大概厂家认为开发zigbee应用不需要main代码。

网友:
楼上的,你说的库文件是哪里啊?库文件也是能看到的啊?在图上的哪个文件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main_v140.lib

网友:
感谢楼上的朋友

网友:
那可能是它只提供一些子函数供调用?
要具体看操作流程自己组织

网友:
不用太关注那个。
C代码只是个组织形式。
这单片机代码可能把main留给上电复位的起始地址了。
因为上电要做些必须的操作(比如时钟配置,硬件初始化)。
通常来讲硬件初始化后,使能中断后就该开始应用程序了。所以跟代码跟到类似那个HW_INIT,再看看有没有使能中断,之后的再调用个函数该是添加应用代码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