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做的数码管时钟。(第一次发帖 心情比较激动!)

楼主:
本人是单片机初学者,菜鸟级别的。。。O(∩_∩)O~~~      初次发帖!请大家多多指教。
  这是我做的数码管时钟程序,写的不是很好,反正我感觉很烂,刚开始学习 。 希望各位高人指点一二!  附上代码:

#include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KEYSCAN();
uchar TEMP,S1,S2,M1,M2,H1,H2;
uchar flag,a,b,NUM;
sbit LED=P3^3;
sbit K1=P3^7;
sbit K2=P3^6;
sbit K3=P3^5;
sbit K4=P3^4;
/********共阳极数码管编码表********************/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
0x80,0x90,0x88,0x83,
0xc6,0xa1,0x86,0x8e};
uchar SECOND,MINUTE,HOUR;

/******初始化子程序*****************************/
void init()
{
        TMOD=0x01;                                  //定时器工作方式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装初值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SECOND=0;
        MINUTE=34;
        HOUR=12;
        LED=1;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_ms(uchar z)
{
        uchar x,y;
        for(y=z;y>0;y--)
                for(x=110;x>0;x--);

}
/**********显示子函数***************************/
void display(uchar M1,M2,H1,H2)
{
        P2=0xfb;
        P0=table[M1];
        delay_ms(5);

        P2=0xf7;
        P0=table[M2];
        delay_ms(5);

        P2=0xfe;
        P0=table[H1];
        delay_ms(5);

        P2=0xfd;
        P0=table[H2];
        delay_ms(5);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TEMP++;
        if(TEMP==10)
        {
                LED=~LED;
        }
        if(TEMP==20)
        {
                TEMP=0;
                flag=1;
                LED=~LED;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UTE++;
                        if(MINUTE==60)
                        {
                                MINUTE=0;
                                HOUR++;
                                if(HOUR==24)
                                {
                                        HOUR=0;
                                }
                        }
                }
        }

}
/*********主函数*************************/
void main()
{
        init();
                P1=0xff;
                a=0xfe;

        while(1)
        {

                H1=HOUR/10;
                H2=HOUR%10;
                M1=MINUTE/10;
                M2=MINUTE%10;
                S1=SECOND/10;
                S2=SECOND%10;
                display(M1,M2,H1,H2);
                KEYSCAN();
                if(flag==1)
                {
                        flag=0;
                        P1=a;
                        a=_cror_(a,1);
                }
        }
}
/******键盘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
{
        uint i;

        if(K1==0)
                {
                        delay_ms(5);
                        if(K1==0)
                                {

                                        NUM++;
                                        if(NUM==3)
                                                NUM=0;

                                 }

                                switch(NUM)
                                        {
                                                case 1 :
                                                                                 b=1;
                                                                                while(b)
                                                                                        {

                                                                                                    H1=HOUR/10;
                                                                                                    H2=HOUR%10;
                                                                                                    M1=MINUTE/10;
                                                                                                    M2=MINUTE%10;
                                                                                                for(i=100;i>0;i--)
                                                                                                    {
                                                                                                    P2=0xfb;
                                                                                                    P0=table[M1];
                                                                                                    delay_ms(5);

                                                                                                    P2=0xf7;
                                                                                                    P0=table[M2];
                                                                                                    delay_ms(5);

                                                                                                    P2=0xfe;
                                                                                                    P0=table[H1];
                                                                                                    delay_ms(5);

                                                                                                    P2=0xfd;
                                                                                                    P0=table[H2];
                                                                                                    delay_ms(5);
                                                                                                    }
                                                                                                for(i=100;i>0;i--)
                                                                                                    {
                                                                                                    P2=0xff;
                                                                                                    P0=table[M1];
                                                                                                    delay_ms(5);

                                                                                                    P2=0xff;
                                                                                                    P0=table[M2];
                                                                                                    delay_ms(5);

                                                                                                    P2=0xfe;
                                                                                                    P0=table[H1];
                                                                                                    delay_ms(5);

                                                                                                    P2=0xfd;
                                                                                                    P0=table[H2];
                                                                                                    delay_ms(5);
                                                                                                    }
                                                                                        if(K1==0)
                                                                                                {

                                                                                                    delay_ms(5);
                                                                                                    if(K1==0)
                                                                                                    {

                                                                                                    NUM++;
                                                                                                    break;
                                                                                                    }
                                                                                                }
                                                                                        if(K2==0)
                                                                                                {

                                                                                                    delay_ms(5);
                                                                                                    if(K2==0)
                                                                                                    {

                                                                                                    MINUTE++;
                                                                                                    if(MINUTE==60)
                                                                                                    MINUTE=0;
                                                                                                    }
                                                                                                }
                                                                                        if(K3==0)
                                                                                                {
                                                                                                    delay_ms(5);
                                                                                                    if(K3==0)
                                                                                                    {

                                                                                                    MINUTE--;
                                                                                                    if(MINUTE<0)
                                                                                                    MINUTE=59;
                                                                                                    }
                                                                                                }
                                                                                        if(K4==0)
                                                                                                {
                                                                                                    delay_ms(5);
                                                                                                    if(K4==0)
                                                                                                    {
                                                                                                    b=0;
                                                                                                    }
                                                                                                }

                                                                                };  break;

                                                   case 2:
                                                                                                    b=1;
                                                                                                    while(b)
                                                                                                    {

                                                                                                    H1=HOUR/10;
                                                                                                    H2=HOUR%10;
                                                                                                    M1=MINUTE/10;
                                                                                                    M2=MINUTE%10;
                                                                                                    for(i=100;i>0;i--)
                                                                                                    {
                                                                                                    P2=0xfb;
                                                                                                    P0=table[M1];
                                                                                                    delay_ms(5);

                                                                                                    P2=0xf7;
                                                                                                    P0=table[M2];
                                                                                                    delay_ms(5);

                                                                                                    P2=0xfe;
                                                                                                    P0=table[H1];
                                                                                                    delay_ms(5);

                                                                                                    P2=0xfd;
                                                                                                    P0=table[H2];
                                                                                                    delay_ms(5);
                                                                                                    }
                                                                                                    for(i=100;i>0;i--)
                                                                                                    {
                                                                                                    P2=0xfb;
                                                                                                    P0=table[M1];
                                                                                                    delay_ms(5);

                                                                                                    P2=0xf7;
                                                                                                    P0=table[M2];
                                                                                                    delay_ms(5);

                                                                                                    P2=0xff;
                                                                                                    P0=table[H1];
                                                                                                    delay_ms(5);

                                                                                                    P2=0xff;
                                                                                                    P0=table[H2];
                                                                                                    delay_ms(5);
                                                                                                    }
                                                                                                    if(K2==0)
                                                                                                    {

                                                                                                    delay_ms(5);
                                                                                                    if(K2==0)
                                                                                                    {

                                                                                                    HOUR++;
                                                                                                    if(HOUR==24)
                                                                                                    HOUR=0;
                                                                                                    }
                                                                                                    }
                                                                                                    if(K3==0)
                                                                                                    {
                                                                                                    delay_ms(5);
                                                                                                    if(K3==0)
                                                                                                    {

                                                                                                    HOUR--;
                                                                                                    if(HOUR<0)
                                                                                                    HOUR=24;
                                                                                                    }
                                                                                                    }
                                                                                                    if(K4==0)
                                                                                                    {
                                                                                                    delay_ms(5);
                                                                                                    if(K4==0)
                                                                                                    {
                                                                                                    b=0;
                                                                                                    }
                                                                                                    }

                                                                                                    } ;   break;

                                        case 3: NUM=0   ;

网友:
新手还不错啦,继续努力加油啊

网友:
我也是初学者,可以的话,大家交流一下,试一下用时钟芯片ds1302,谭后来个可以修改的,看看行不行哦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很希望和你交流!!
  我手上正好有数码管,就自己接了一个!  我手头没有ds1302芯片,所以没用时钟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