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管理 bq20Z95

楼主:
故障:用bq20Z95自制电池管理电路,使用EV2300调试SMbus无法通迅

此时状态:
1、电池管理电路与EV2300连接时,SMBD为3.3V,SMBC为0.7V,打开bq Evaluation Software过程中,2线的电压无任何变化。
2、 bq20Z95芯片的REG25、REG33都有正确输出

问题:
1、芯片是不是就已经退出了shut down模式了?
2、造成SMBus故障的原因有哪些?怎么解决

网友:
有没有用BQ 3060来做电池管理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REG 25,REG33 都有输出,说明 IC 正常工作。 通讯不正常主要检查通讯线,尤其是5V6 的稳压管是否正常。
另外,请确认 IC 处于激活的模式。尝试推出 ROM MODE 试试!
可 QQ 沟通,QQ:1291991760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bq3060 是目前采用较多的电池管理解决方案,主要从成本及性能角度考虑! 外围简单,运用方便!
有任何应用问题,可以联系 QQ:12919917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