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勒振荡的问题

楼主:
我想设计一个西勒振荡,频率在110M左右,但是我按网上的接法弄了许多不同的电容,要么是没起振,要么不频率达不到要求,而且波形不怎么好看,希望高手们帮我看怎么取值,先谢了。还有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的取值也有问题

网友:
这里最重要是电感,电感量要准确且工作频率要满足,不能使用常规的磁芯电感,要去采购成品高频绕线或高频叠层电感,高频部份的电容需用C0G或NPO的。

网友:
请看~通过仿真频率为116mhz。

偏置设置:e极电流约1ma。有空再具体分析了,呵呵~

网友:
这种东西学习原理可以用用仿真,做事情,会误死你,老老实实的去搭电路吧,分布参数问题普通仿真软件根本没法应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软件只是提供一种渠道和手段~定位大概的方向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