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跪求,谢谢帮忙啊!

楼主:
刚学用MSP430,请问下在MSP430中,16位外围模块,这个指的是什么16位啊!比如说有哪些?
谢啦,刚学,真不好意思!

网友:
我知道一些控制寄存器是16位的,如看门狗,定时器,AD,Flash等

网友:
MSP430是十六位机

就是两个8位,为什么是十六位,它设计就是这样地

网友:
太有难度的问题了,,主要是一般人真不注意这个问题,,呵呵,我猜16位是CPU吧,所以一次对于外围设备寄存器的控制,也是一次指令就能完成的,,猜的,,仅供娱乐。。

网友:
对了,,附加一句,,以后别跪求了。。仅管只是说说,,但是还是觉的不大舒服。。呵呵

网友:
数据位长为16位。

网友:
男儿膝下有黄金

网友:
呵呵,谢谢诸位大哥了啊,在台企待久了,就习惯啦,恩,以后改进啊!
谢谢诸位大哥了,这么解释我就大概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