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低通滤波器的问题

楼主:
过程描述:我用TLV2460运算放大器搭了一个一阶低通滤波器电路,电路如下图,设计截止频率为1k hz,计算如下:f =1/(2*3.14*16k*0.01u)=995 hz。

问题描述:在示波器上观察波形,确实起到了低通的效果。  但是:在低频通带内时,输出信号波形存在失真,输出的正弦波的谷底被削平了,具体见图片。理论上不应该这样啊,我也调试了很多次,不知道为什么,希望谁能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
您這個是濾波??連個電容都沒有,哪裡來的濾波啊。你這是放大電路,但是用的是單電源,要加偏置才可以實現放大的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已经画了,你看一下

网友:
我觉得2楼其实说到问题点上了,你用的是单电源(0~5V),所以底端截平了。不了解TLV2460运算放大器,你可以给输入信号加上偏置,使其电压范围在0~5V时试一试,应该底端就不会截平。解决方法是供电-5V~5V.还有,这样子的滤波器看着很别扭。

网友:
谢谢2楼和4楼的回答,我刚才重新焊了一个电路,用了双电源,用了正负2.5v,结果输出波形不失真了,你们的回答是正确的,谢谢了。等下贴个照片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