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NRF24L01芯片功耗问题求救

楼主:
大家好!  现搞一无线的东东,有源电子标签,用到2401芯片,但处于就收模式下功耗有点大,想让它处于待机状态下,这样功耗会变的很小,但会检测不到读写器的信号,~~郁闷啊!最理想的是平时处于待机或掉电状态,只要进入读写器范围就处于接收模式,不在其范围又回到待机模式。这样会节能,否则一直处于接收状态电池很快就没电!

求各位大神指点,在此谢过!!

网友:
正在弄这个中东西,不过用的是CC1101,同样应该可以通过寄存器配置的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人家写的文章上说处于待机下的2401,进入读写器范围后CE引脚会触发,然后进入接收模式,但怎么实现是个问题

网友:
用定时开启接收机的办法降低功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要是读写器想发送数据时,标签没处于接受状态,就通信不了了

网友:
应该通过软件来做,设定一个时间,来侦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