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复位的问题

楼主:
复位有两种信号POR和PUC,问什么要有两种信号,他们的复位结果有哪些不同。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
POR:全称Power On Reset,上电复位。

PUC:全称Power Up Clear,上电清除。

两个都是复位信号。

POR是器件的复位信号,只有当器件上电时,或复位引脚产生低电平时才会发生。

当POR信号产生时,必然会产生PUC信号;PUC信号产生时不会产生POR信号。

引起PUC信号的有:1、POR信号发生时    2、看门狗启动,看门狗定时器满时    3、向片内Flash写入错误的安全参数。  我只知道这3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