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指针相加的问题

楼主:
各位好,我想要两个地址相加,怎么实现呢?比如说,有两个指针*a,*b,指针a的地址为0x1000,指针b的地址为0x80000000,要实现*a和*b相加,怎么实现呢?

网友:
指针一般不能实现这样的想加.

当时如果你的指针是指向一个数组的话,可以+1,-1.

网友:
你说的是数字相加还可以
var = *a+*b;
你想的是地址相加就错,你相加后的地址可能就是其它程序运行的东西了,那个内存你的程序是无权访问的,这个就是非法的!

网友:
本来指针相加是没有意思的。若是要相加,则两个指针要指向相同数据类型的,这样才行,若数据类型不同,刚不知道能指向哪里

网友:
两个指针相加,原则上就是禁止的!

网友:
两个指针相加等同于两个地址相加,在C中这是没有意义的。

网友:
这个好像不可能,不过你可以用指针指向绝对地址的方法

网友:
你不过是要把两个地址里的内容想加,板凳 是正解。

你说的 指针相加,这四个字的意思是 地址相加。
跟你想的是两回事。

指针的运算是很容易出问题的地方,而且它的意义很难理解,比如两个指针相加,这是啥意思呢?
指针加一个数还能理解为 偏移地址。

这个可能要看一些书才行,比如 C和指针 (不过我还没开始看,看了一起分享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