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5510无法采样

楼主:
下了血本 花了一天做好了板子  THS3001 + TLC5510   按EDA实验与实践的图画好(基本和datasheet上的图一致,除了是使用外部的基准电压外) , 竟然无法采样。

输入运放的4.7u的电容去掉,还能在TLC的第19脚看到正弦波,但是一样无法采样,菜到的数据是一个固定的数。

时钟用FPGA给了20M  OE端在设计电路图时直接接地。 大家帮我分析分析。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终于看到波形了

网友:
之前没看到波形的原因是因为我在TLC5510前面加了THS3001  我现在直接把信号输入到TLC5510的19脚就看到波形了 波形还很好。   为什么会这样啊 THS3001没坏啊~

网友:
用示波器看 THS3001的 +IN脚还是很好的正弦波  看6脚 out时  就变形的厉害。。

网友:
改个电容 问题解决  ~~

网友:
我们相信洋鬼子的东西应该是好的,错误从自身查起!

网友:
能把你的电路贴上来吗,我现在有一个要用TLC5510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