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电容数字转换器 AD7746的物位测量系统PC调试工具进行中

楼主:
先把上位机的调试界面先大概的做出来,然后根据了解深入在进行修改功能及界面

网友:
回复 楼主:

网友:
AD7746

这个芯片用来测量物位存在一定的问题:测量同样的电容值,如果旁边有物体和没有物体时测量的结果差的比较大。如果真要用来测量的话需要屏蔽周围物体的影响。

网友:
实际中测量一个电极是罐体,罐体内有另根管子是另个电极
现在担心的是比如有介质附着在2个电级之间(挂料)问题!

网友:
挂料肯定会有的

一个电极接罐体其实也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估计没有进行试验);
原因:1、测量的数据在接罐体之前和罐体之后的数据差别比较大;;
      2、现场的罐体接地有的好些好的差些,在有大功率的电器的场合体现的比较明显,测量的数据会一 直跳变;
      3、如果液面波动的话就无法使用,因为不能加稳波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里老的产品就是一极接罐体,一极接里面的电极的

实际这个数字测量到底怎么样,还有待应征

网友:
我试过了

测量纯电容的时候还可以,人靠近或者有其他物体靠近时就会跳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是怎么做的?

怎样的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