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板干扰问题

楼主:
我做的是LM3S控制BLDC的驱动板,用检测电流的方式获取电机是否堵转的信息。

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

1、AD采样发现,正常转动情况下,电流较为平稳,但偶尔会有极大值被采到。

2、用示波器观察发现,测流电阻上的确存在干扰。

3、经过逐步研究,最后居然出现了这么个情况:我用示波器夹子夹在PCB地线上,然后将探头直接连接在夹子上,此时示波器显示,每隔一端时间(50us)出现一个脉冲干扰。放大干扰波后发现,此脉冲干扰是类似与一种正弦波震荡的波形,只是这个波形没几个周期就衰减为0了。(电机控制PWM的频率20KHz)

问:

    这个干扰和控制程序有什么必然联系?

    如何驱除这个干扰,使得AD采样的值可以正确反馈电机运转情况?

网友:
这个无法从楼主提供的信息中判断,一般而言,如果电机的负载变动不大,主要需处理的是干扰隔离和抑制的问题,这跟电机类型、系统电路设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