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猜!!!2011国赛出题大猜想!!!(截止23日,高达1000芯币奖励)

楼主:
即将到来的2011国赛,你觉得会出什么题?做个小小的统计,也供备赛的同学参考。

首先——投票选择你认为可能出的题目;

然后——跟帖阐述自己对2011年题目的看法。

最后根据回帖猜题的准确度奖励芯币。

每猜对1道题目,则奖励200芯币

如果全部猜对,则奖励1000芯币。

活动截止时间:2011年08月23日23:59

根据大家回帖猜题的准确度情况,已通过后台将芯币发给大家了!请注意查看!

多选投票 : ( 最多可选 8 项 ) , 共有 650 人参与投票
22.25% (513)
19.82% (457)
7.07% (163)
8.24% (190)
5.64% (130)
17.56% (405)
16.52% (381)
2.91% (67)

网友:
我没看过国赛的官方资料,也不了解赞助商的资料,但是觉得电源,尤其是逆变电源在将来的应用越来越广泛,应该会有。仪器仪表类的根据以往经验也是每届都有的,而且也是应用最通的一个综合模电数电以及人机交换等知识的一个综合性应用,这一届应该也不会少了吧。

网友:
哇 这么多支持放大器

哇 这么多支持放大器

网友:
人家都说竞赛要回归主题,模电,数电结合,所以小车可能真的会没有了,信号类、仪器类和放大和模拟电路结合最紧密,应该会有。电源也是竞赛中一直出的题目,应该也会有。听传闻今年应该有五个题,电源、放大、信号类、仪器类,还有一个不清楚会是什么。 [ 本帖最后由 yyblike 于 2011-8-18 16:44 编辑 ]

网友:
就这样了

网友:
今年的电源类,放大类和信号类应该会出,这些是考察数,模电的基础知识

网友:
应该都是些模数结合的题目,而且软件上不会太复杂,检测,显示之类的应该会有。这样的题目领导看着也直观

网友:
必出之题

电源是任何地方都能用的到     信号相对简单俺希望他能出一个信号的题!!

网友:
仪器仪表类可能性很大

网友:
个人觉得出放大类,仪器仪表类的题目必不可少,也是每次比赛的一大亮点啊

网友:
有趣,嘿嘿

我觉得电源的可能性还是很大,但是实在想不出今年会考哪部分了,改出现的基本都考了,如果整个新颖的题目,说不定还会很棘手呢。

网友:
放大器和仪器仪表类

网友:
反正小车是没了,,其他的依然不变

网友:
多个省市的模拟题都没有放大器,放大器虽说也很重要,但相较电源来说,电源还是重要些

网友:
仪器仪表类题目主要是指标不好做,但是肯定有的;另外,我感觉肯定会有,至于会用什么方式,那就需要好哈考虑下了!

网友:
首先,电源类题目肯定会有,小车就不会有了吧,控制类题目越来越偏重系统设计并且由于飞思卡尔智能车的缘故,小车不会有。信号,放大器,滤波器,仪器仪表类联系密切啊,肯定会有这一部分的题啊。放大器可能会偏功放吧,对分离元器件搭建电路的要求会提高。

网友:
一家之见

电源  放大  仪器仪表肯定会出题的。电源是任何电路必备之物,放大和仪器仪表不论从学习角度还是应用角度都很有价值。
控制类的,有人也叫小车类,估计不会和小车联系甚密,但控制思想也不是那么容易被抹杀的,所以不会和小车联系紧密,但和传感器及小信号处理结合就极有可能出题了。
还有一类应该就是其他类的,综合下信号处理,滤波,通信等的或某一方面出题吧。
总共五题,应该差不多吧。

网友:
电源类 ,仪器仪表类,信号类。

网友:
1.  电源类
2.  放大器类
3.  滤波器类
4.  仪器仪表
4.  信号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