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手册离你有多远??

楼主:
一般,我们看数据手册都是为了看数据手册上的一些重要参数,但是:

这些参数是真的吗?

也就是说该芯片真的能做到数据手册上所说的那些指标吗?

还是我们自己的原因使得该芯片不能达到数据手册所标榜的参数?

或者是说芯片生产商“夸大”了芯片的性能?

还是我们所处的实验环境影响了芯片的性能?

还是我们的仪器测不出?

还是根本就是我们的测试方法错了?

还是......

原因也许有很多,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数据手册究竟离你有多远???

网友:
先说说我自己遇到的问题
最近做东西,最关注的就是带宽了,但是我发现,数据手册上所标的能达到140M的带宽,在我用来放大十倍后,由带宽增益积可知,放大十倍后的带宽也有十几M,但实际做出来得效果是在十M的时候已经是处于危险状态了。这里的原因也许有很多,但是和理论值相差太大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这里面肯定有个主要影响因数吧。
那么这就涉及到一个选型的问题,究竟我们要选比自己设计目标优于多少倍的芯片才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有没有认真读呢? 说明你读得不仔细。
运放的标称带宽是增益为1时的带宽,不是增益十倍的带宽,带宽是随着放大倍数增大带宽减小。
 为什么要说实际和理论相差大呢?

 并且带宽还要分大信号带宽和小信号带宽。
大信号带宽还要受制于摆率限制,你有没有认真读呢? 数据表有时候还会画出不同增益时的不同带宽。
一般带宽的定义是衰减-3dB时的带宽,如果想增益平坦,0.1dB带宽会比-3dB带宽小很多。

是你自己对理论了解得不够全面深入吧。
现在大厂的数据手册数据基本上都是真实的,如果遇到问题,最有可能的原因是自己没有读仔细,对那种元件不够了解导致的。 [ 本帖最后由 ssawee 于 2011-8-18 22:18 编辑 ]

网友:
一般来说数据手册不会错,参数不对是测试条件引起,厂家的数据手册就象白纸黑字的合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有没有认真读呢?
说明你读得不仔细。

运放的标称带宽是增益为1时的带宽,不是增益十倍的带宽,带宽是随着放大倍数增大带宽减小。(这个考虑到了,这就是我上面所说的增益带宽积,但是电流反馈型运放是不受此条件约束的,谢谢)
为什么要说实际和理论相差大呢?(这个....,我上面说了,可能是自己的原因,谢谢)

并且带宽还要分大信号带宽和小信号带宽。

大信号带宽还要受制于摆率限制,你有没有认真读呢?(这个也知道,谢谢)

数据表有时候还会画出不同增益时的不同带宽。(这个我每次都注意到了,谢谢)
一般带宽的定义是衰减-3dB时的带宽(这个也知道,谢谢),如果想增益平坦,0.1dB带宽会比-3dB带宽小很多。(这个不知道,谢谢)

是你自己对理论了解得不够全面深入吧。(这个我承认,我只是个菜鸟,学习中.....谢谢)
现在大厂的数据手册数据基本上都是真实的,如果遇到问题,最有可能的原因是自己没有读仔细,对那种元件不够了解导致的。(这个也很有可能,谢谢)

最后再说一句: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谢谢
那就有可能是我自己的原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要注意那些参数的注释的测试条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谢谢

网友:
我感觉大厂做出来的东西,有些时候的测试数据是在一定条件下出来的,有些时候可能条件不足无法达到。但就一些基本参数,大厂没必要弄虚作假,一般典型电路给出的话按说的接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网友:
如果你说像STC的PDF,那就可以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