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板子SDRAM问题

楼主:
  我最近做了几块FPGA的板子,有一块比较奇怪,verilog可以正常读写SDRAM,就是写入一个数据,再读出来是正确的,但跑NIOS II run AS 那里在线调试却最终提示验证失败在SDRAM那段地址,我不知什么原因,现在还找不到,下NIOS II的程序进去也不能运行,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有没有这个可能:

       你FPGA单独读写操作的是一个地址。而NIOS系统操作的是一段地址。

可没可能你SDRAM的地址线或数据线焊接短路,造成上面的现象!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