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学习总结(一)

楼主:
//======================================================

开发编译的软件:MDK

开发板:        万利 STM3210B-LK1(199元)

看的资料:
《STM32F10X-128K-EVAL MCU》  ST公司 STM32开发板的电路图
《STM32技术参考手册.pdf 》
《Cortex-M3权威指南Cn.pdf》
《汉化STM32F的固件.rar》

STM32的编程前的一些介绍 :

一、硬件方面

1.把引脚BOOT1,BOOT0接地

2.33伏特供电,STM32就可以运行,无需外部接晶振。
3.芯片内部有复位电路。

4.STM32上电后默认使用内部【精度8MHZ左右】晶振,如果外部接了8MHZ,
可以切换使用外部8MHZ,并最终PLL(Phase Locked Loop:锁相环)倍频到72MHZ.

二、软件方面:

1.我们可以从万利公司或ST公司  给MDK公司写的STM32例子或者在网上找一些例子。
2.目前 STM32软件开发都是使用ST公司STM32库。
3.也可以自己先建立库,自己的头文件,建议初学者还是用stm32的库。

三、编写STM32程序,下面是几个必须掌握的文件

 stm32f10x.h   STM32头文件

 cortexm3_macro.s 宏定义函数

 stm32f10x_vector.c 中断初始化

stm32f10x_it.c  中断函数

main.c   主函数

//===================================================
// 完整例子:万利开发板上霓虹灯程序
// LED灯闪烁。
//===================================================

 cortexm3_macro.s
 stm32f10x_vector.c
 stm32f10x_it.c

 上面三个文件独立加入工程中。
 而且stm32f10x_it.c 可以不加,如果不用中断

main.c内容:
#include "stm32f10x.h"

/** @addtogroup STM32F10x_StdPeriph_Examples
  * @{
  */

/** @addtogroup GPIO_IOToggle
  * @{
  */

/* Private typedef -----------------------------------------------------------*/
/* Private define ------------------------------------------------------------*/
/* Private macro -------------------------------------------------------------*/
/* Private variables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复位时钟控制寄存器配置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Private functions ---------------------------------------------------------*/

/**
  * @brief  Main program.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int main(void)
{
  /* System Clocks Configuration系统时钟配置 **********************************************/
  RCC_Configuration();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Initialize Leds mounted on STM3210E-LK board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GPIO_Pin_6| GPIO_Pin_5;//制定脚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制定模式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制定速度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设置使之有效位

 while (1)
  {
    /* Turn on LD1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4);
    /* Insert delay */
   //Delay(0xAFFFF);
    /* Turn on LD2 and LD3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7 | GPIO_Pin_6);//
    /* Turn off LD3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4);//关LED 这个是使用STM32库函数方法
    /* Insert delay */
    Delay(0xAFFFF);
    /* Turn on LD4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5);//开LED  这个是使用STM32库函数方法
    /* Turn off LD2 and LD3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7 | GPIO_Pin_6);
    /* Insert delay */
    Delay(0xAFFFF);
    /* Turn off LD4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5);
  }

}

/**
  * @brief  Configures the different system clocks.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Setup the microcontroller system. Initialize the Embedded Flash Interface,
     initialize the PLL and update the SystemFrequency variable. */
  SystemInit();
}

/**
  * @brief  Inserts a delay time.
  * @param  nCount: specifies the delay time length.
  * @retval None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Infinite loop */
  while (1)
  {
  }
}
#endif

/**
  * @}
  */

/**
  * @}
  */

/******************* (C) COPYRIGHT 2009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网友:
支持你,我刚学习这个 谢谢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