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教MSP430F5438A 的MCLK工作在最高频25MHz时如何设置内核工作电压?

楼主:
请问F5438A 的工作在主频25MHz时该如何设置内核工作电压Vcore?
目前芯片工作在16MHz时正常,但当将MCLK设置在24M后不能进入主程序...看资料上说需要设置Vcore,但对着寄存器弄了半天也没搞定,求指教~~!!

网友A:
顶,我试了半天也不行,我最多跑过18M的,这msp430f5438小姑娘不给力啊!求高手指导

网友:
再顶,求版主现身回答

网友:
版主版主版主~~~论坛好像不太...是不是问题太低级啦~ 呵

顶顶顶

网友:
回复 网友A:

MSP430F5438的datasheet注明MCLK支持的最高频率为18MHZ
MSP430F5438A的datasheet注明MCLK支持的最高频率为25MHZ

网友:
参考datasheet所示,要达到25MHZ

需要设置PMMCOREVx=3,VCC在2.4V-3.6V之间。

PMMCOREVx在寄存器PMMCTL0

网友:
Vcc用3.3V,寄存器PMMCTL0已经设置过了:PMMCTL0 |= PMMCOREV_3;
好像光设置这个还不行~~(谢3g465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的MCLK是用DCO倍频得到的吗?它的频率范围的设置需要注意一下。

网友:
查了下5438的手册,确实在电路上内核电源要高些

网友:
MCLK从设置从XT2取的~直接外接24M晶振,2分频后工作没问题,不分频就不行了~(DCO倍频也试过,可以跑16M)~~

网友:
回复 网友B:

PMMCTL0_H = 0xA5;                                         //开PMM电源管理
     SVSMLCTL |= SVSMLRRL_1 + SVMLE;                            //配置SVML电压
     PMMCTL0 =  PMMPW + PMMCOREV_2;                             //配置内核电压
     while((PMMIFG & SVSMLDLYIFG ) == 0);                       //等待设置完成
     PMMIFG &= ~(SVMLVLRIFG + SVMLIFG + SVSMLDLYIFG);
     if((PMMIFG & SVMLIFG) == 1)                                //判断内核电压是否上升到VSVML
           while((PMMIFG & SVMLVLRIFG) == 0);                   //如果没有等待
     SVSMLCTL &= ~SVMLE;                                        //关掉SVML模块
     PMMCTL0_H = 0X00;                                          //锁存配置
--------
给你贴段例程代码吧
原来这个PMM跟WDT一样也有PASSWORD的,之前我都没注意

网友:
~~3g465 已经可以了~感激涕零,大恩不言谢~呵呵呵
PMMCTL0 = “ PMMPW ” + PMMCOREV_3;   是这个没 +PMMPW 了~哎

网友:
谢谢楼上,我今晚可以跑25M了,我设置的vcore的为1.4V,请问资料上说要多少的?我只有一本用户手册。求说明你资料上的电压

网友:
手册上说要看器件特殊资料,只懂得用户手册,求高人告诉器件特殊资料身在何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手册上这个一般都是值具体型号的MCU的datasheet。因为手册一般是一个系列通用的指引,个别的参数需要参考具体的datasheet。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哦

网友:
感谢12楼

一直想跑到24M一直跑不到,贴了12楼的代码,可以了,感谢!

网友:
void SetVcoreUp (unsigned int level)
{
  // Open PMM registers for write
  PMMCTL0_H = PMMPW_H;                                            // Set SVS/SVM high side new level
  SVSMHCTL = SVSHE + SVSHRVL0 * level + SVMHE + SVSMHRRL0 * level;// Set SVM low side to new level
  SVSMLCTL = SVSLE + SVMLE + SVSMLRRL0 * level;                   // Wait till SVM is settled
  while ((PMMIFG & SVSMLDLYIFG) == 0);                            // Clear already set flags
  PMMIFG &= ~(SVMLVLRIFG + SVMLIFG);                              // Set VCore to new level
  PMMCTL0_L = PMMCOREV0 * level;                                  // Wait till new level reached
  if ((PMMIFG & SVMLIFG))
  while ((PMMIFG & SVMLVLRIFG) == 0);                             // Set SVS/SVM low side to new level
  SVSMLCTL = SVSLE + SVSLRVL0 * level + SVMLE + SVSMLRRL0 * level;// Lock PMM registers for write access
  PMMCTL0_H = 0x00;
}
void TIME(void)
{
  SetVcoreUp (0x01);
  SetVcoreUp (0x02);
  SetVcoreUp (0x03);
  UCSCTL3 = SELREF_2;                       // Set DCO FLL reference = REFO
  UCSCTL4 |= SELA_2;                        // Set ACLK = REFO
__bis_SR_register(SCG0);                  // Dis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UCSCTL0 = 0x0000;                         // Set lowest possible DCOx, MODx
  UCSCTL1 = DCORSEL_7;                      // Select DCO range 50MHz operation
  UCSCTL2 = FLLD_1 + 762;                   // Set DCO Multiplier for 25MHz
                                            // (N + 1) * FLLRef = Fdco// (762 + 1) * 32768 = 25MHz // Set FLL Div = fDCOCLK/2
  __bic_SR_register(SCG0);                  // Enable the FLL control loop
  // Worst-case settling time for the DCO when the DCO range bits have been
  // changed is n x 32 x 32 x f_MCLK / f_FLL_reference. See UCS chapter in 5xx
  // UG for optimization.
  // 32 x 32 x 25 MHz / 32,768 Hz ~ 780k MCLK cycles for DCO to settle
  __delay_cycles(782000);
// Loop until XT1,XT2 & DCO stabilizes - In this case only DCO has to stabilize
  do
  {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DCOFFG);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

void sysclk_init(void)
{
          /* Using 22.1148MHz for XT2 */
    P5SEL  |= BIT2 + BIT3;                    // Port select XT2
    UCSCTL6 &= ~XT2OFF;                       // Enable XT2
    UCSCTL3 |= SELREF_2;                      // FLLref = REFO
    UCSCTL4 |= SELA__REFOCLK;                 // ACLK=REFO(32.768kHz),SMCLK=DCO,MCLK=DCO
    do
    {                                         // Clear XT2,XT1,DCO fault flags
        UCSCTL7 &= ~(XT2OFFG + XT1LFOFFG + XT1HFOFFG + DCOFFG);
        SFRIFG1 &= ~OFIFG;                    // Clear fault flags
    }while (SFRIFG1&OFIFG);                   // Test oscillator fault flag

    UCSCTL6 &= ~(XT2DRIVE0 + XT2DRIVE1);      // Decrease XT2 Drive according to expected frequency
    UCSCTL6 |= XT2DRIVE_2;                    // XT2 Drive Level mode: 2, XT2: 16MHz~24MHz
    UCSCTL4 |= SELS_5 + SELM_5;               // SMCLK=MCLK=XT2
}

网友:
我5438外接25MHz, 跑起来未发现问题。
void initClock(void)
{

  // 初始化P7.0(#13)和P7.1(#14)为复用功能, XT1 外部时钟晶体接线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 GPIO_PORT_P7 , GPIO_PIN0 | GPIO_PIN1 );
  // 启动XT1
  //Initializes the XT1 crystal oscillator with no timeout
  //In case of failure, code hangs here.
  //For time-out instead of code hang use UCS_LFXT1StartWithTimeout()
  UCS_LFXT1Start( UCS_XT1_DRIVE0 , UCS_XCAP_3);
  // DCO参考时钟选择XT1,选择了默认参数
  //UCS_clockSignalInit(  UCS_FLLREF, UCS_XT1CLK_SELECT , UCS_CLOCK_DIVIDER_1 );

  // 初始化P5.2(#89)和P5.3(#90)为复用功能, XT2 外部时钟晶体接线
  GPIO_setAsPeripheralModuleFunctionInputPin( GPIO_PORT_P5 , GPIO_PIN2 | GPIO_PIN3 );
  // 启动XT2
  UCS_XT2Start( UCS_XT2DRIVE_24MHZ_32MHZ );

  // DCO参考时钟选择XT1,选择了默认参数
  //UCS_clockSignalInit(  UCS_FLLREF, UCS_XT1CLK_SELECT , UCS_CLOCK_DIVIDER_1 );

  // ACLK参考时钟源选择REFO, 32768Hz
  //UCS_clockSignalInit(UCS_ACLK, UCS_REFOCLK_SELECT,UCS_CLOCK_DIVIDER_1);
  // DCO参考时钟源选择REFO,32768Hz
  //UCS_clockSignalInit(UCS_FLLREF, UCS_REFOCLK_SELECT , UCS_CLOCK_DIVIDER_1);

  // DCO时钟16MHz, used as MCLK and SMCLK frequency
  // 该函数第1个参数为系统工作频率 16384KHz/1024=16MHz,第2个参数为 工作频率/DCO参考频率=16*1024*1024/32768=512
#define FRQ_DIV 1
  //UCS_initFLLSettle(16384/FRQ_DIV , 512/FRQ_DIV);

  //! Initializes the XT2 crystal oscillator, which supports crystal frequencies
  //! between 4 MHz and 32 MHz, depending on the selected drive strength. Loops
  //! until all oscillator fault flags are cleared, with no timeout. See the
  //! device-specific data sheet for appropriate drive settings.
  UCS_clockSignalInit(UCS_MCLK,UCS_XT2CLK_SELECT ,UCS_CLOCK_DIVIDER_1);

  //SMCLK参考时钟源选择DCO,16MHz/4=4MHz,4*1024*1024=4194304Hz
  //UCS_clockSignalInit(UCS_SMCLK,UCS_DCOCLK_SELECT,UCS_CLOCK_DIVIDER_4);
  UCS_clockSignalInit(UCS_SMCLK,UCS_XT2CLK_SELECT,UCS_CLOCK_DIVIDER_4);

  //延时0.5秒, 让时钟源稳定
  delay_ms(500);

   UCS_setExternalClockSource(32768,MCLK_FRQ);

  cvMCLK = UCS_getMCLK();
  cvSMCLK = UCS_getSMCLK();
  cvACLK = UCS_getACLK();

}

网友:
引用 网友A:
顶,我试了半天也不行,我最多跑过18M的,这msp430f5438小姑娘不给力啊!求高手指导

感谢楼楼提问,我也解决问题啦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