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12864液晶显示

楼主:
我的12864液晶屏不知道怎么的当显示“学”“电”时候就会出现一块黑点,字也显示不出来,求大侠赐教啊,其他的字都能正常显示,目前就发现这两个字显示不出来,就一块黑的。

网友:
呵呵,这样的问题我们以前也遇到过,也是有一系列的字无法正确显示。 最后才知道是KEIL软件的事(我们用的是51)。 你看看你的是不是这种情况: keil 汉字bug的解决办法2011年07月30日 分类:单片机 这两天学习c 编了一个小程序12864简单的菜单 发现有几个字液晶上显示不正确 最初以为是程序问题 发现换个其他字就行了 又试了试几个字有的行有的不行 很迷茫 我查字库中对应的那几个显示不正确的字 发现有个规律 就是那几个字的对应的asic码低字节都是0xfd(码表是一个字 ) 于是换了几个含0xfd的 显示也错误 那几个字我用汇编写的程序就能显示正确 于是上网查发现这是可恶的keil的bug 中文码表中很多字都有0xfd 而在keil中会把0xfd过滤掉 该说解决办法了 下载一个16进制编辑软件 我用的是 Ultra edit 打开软件 打开c51.exe(在安装目录下keil \ c51 \ bin \ c51.exe)搜索80FBFD,改为80FBFF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软件没问题,硬件的话刚开始我买来做的时候还是能显示的,我用430的,后来借给同学,拿回来再显示就不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说的是显示的字不是你想要的吧,我的现在它那个应该显示那个字的地方就是黑的一块,就那个字的空间都是黑的,是不是字库烧坏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