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I error 24

楼主:
今天烧写突然出现这个错误,有人知道怎么恢复吗?

网友:
连上仿真器后还能看到flash上的数据和密码区内的数据,那为什么用depletion recover 出现错误说在0x00000000处就不行

网友:
是不是库函数没弄好啊~~~

网友:
怎么会呢,用ccs的默认修复还是无法搞定

网友:
回答

此问题没碰到,但最好是把软件重新装一下。

Fred

网友:
不会是ccs的问题。用着一直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