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C延时电路

楼主:
RC延时电路

条件:电源VCC=18V(桥式整流滤波提供),所用器件为阻容件、三极管等常规器件,电路越简单越好;

要求:开机输出一个VCC(或0V)的高电平,延时3S左右后,输出变为7V,关机瞬间输出为VCC(或0V);以上状态能在快速开关机的情况下也能实现。

网友:
这样问想必不会有答案,因为看似简单,涉及的细节却不少

 1. 输出的VCC或0V或7V,带多重负载?
 2. “VCC(或0V)的高电平”如何理解?究竟是VCC还是0V要求可设置吗?0V也算高电平?
 3. “输出变为7V”,这个7V哪来的?如需另做的话电压精度是多少?
 4. “关机瞬间为VCC(或0V)”如何理解?
  4-1. 究竟是VCC还是0V要求可设置吗?
  4-2. 关机后是仅需瞬间输出VCC/0V,还是关机后仍能一直维持输出?如是前者,要求输出多长时间?
 5. 开机后延迟的3秒时间要求有多高的精度?
 6. “快速关机”指的是什么掉电条件?莫非还有慢速关机?
 7. 最好将要求画出一张时序图来,便于理清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这位大侠!是我没把问题说清楚,其实也没你说的那么的复杂。
其实就是一音响上面用的消除开关机啵声电路。我用的是TDA7265,MUTE引脚是V 我是想通过控制MUTE脚来消除啵声,开机时加个高电平VCC到MUTE静音,过3S左右就变为V=7V左右到MUTE播放,关机时直接加个VCC或者是0V到MUTE引脚静音。
我也整过两电路,但是始终达不到效果,关机关不死那个啵声,快速开关机也有,下面是其中的一个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另一个实验的原理图附图如下(开机伴随直流一样的声音,然后抑制效果也不好):

网友:
 楼上两个电路都只做了开机静音处理,没管关机,附图加一点零碎看看效果如何。电路没多琢磨,兴许能化简,RC常数俺是随便凑的,延迟时间肯能需调整。仿真波形途中红线是18V电源,绿线是接到MUTE端子的输出,上下电都有一段时间跟随电源电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这位大侠@今天就试试

网友:
lz,你出结果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