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推出业界首款单芯片无源 IR MEMS温度传感器

楼主:
?
?Integrated Thermopile With Analog Front End
?IR Spectrum Sensitivity: 4um – 8um
?16-Bit ADC with I2C SMBus interface
?Integrated Local Temp. and Voltage Reference
?Measurement Range:
?Local: -40o to 125oC  (at +/- 0.5oC Typ.)
?IR Object: -40o to 125oC  (at +/- 1oC Typ.)
?
?Ultra-Small Package
?1.6mm x 1.6mm  WCSP
?Profile: 0.625mm (Max)
?
?Low Power
?Quiescent Power : 240uA
?Shutdown Power: 1uA
?Supply: 2.4V to 5.5V

? Highest Thermopile Integration on the Market
?Single chip solution for contactless temperature measurements by sensing the thermal IR energy of an object placed in front of the sensor.
?
? First Thermopile Designed for Mobile Apps.
?Ultra-thin profile allows for the first time a thermopile sensor to be place inside mobile products.
?
? Designed for Battery Powered Apps
?Minimal power draw.  Complete sensor & acquisition solution only draws 2.4uW in power down, extending battery life.

TMP006 Briefing Presentation - FINAL_CH.pdf

TMP006中文介绍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 这里有一些资料做补充:https://www.eeworld.com.cn/MEMS/2011/0715/article_1123_1.html

网友:
回复 楼主:

 收藏了,谢谢。

 能否解释下为什么叫“无源传感器”?网上搜索了半天也不得要领,没看明白是怎么区分有源无源的。另外,看传统器件的图片像是有个带滤光片的窗口,TMP006没见窗口,是从芯片顶面受光的吗?

 BTW,顺手找到了“竞争同类产品”的数据手册。

网友:
手册中的发射率校准是怎么计算的?没看明白。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TMP006讲的无源IR MEMS传感器是指它的采用红外热电堆(多个热电偶“串联”),而热电堆上的电压产生是不需要外部电源的,所以叫做无源IR MEMS传感器。
它比MXL90247相比较:体积更小、集成度更高(集成了MEMS热电堆传感器、信号调理器、16位的ADC、局部温度传感器和电压参考),以I2C/SMBus数字接口输出信号。所以两个产品还是相当不同的。

TMP006是顶部红外输入。

网友:
回复 网友B:

TMP006有一个热电堆灵敏度系数S,灵敏度S可以通过校正系数S0和Tdie、Tref计算出来。校正系数S0的产生过程是:
(1)选取被测温系统工作中的两个极限工作点(待机、全速运行);
(2)使用其他精确测温方式测量出物体温度Tobj并读取TMP006的本地温度Tdie(Register1);
(3)计算出校正函数值(CF)Calibration Function
(4)利用计算出来的两组CF值和Tobj^4-Tdie^4值,计算直线斜率.( CF为纵坐标、Tobj^4-Tdie^4为横坐标)
(5)拟合斜线的斜率就是校正系数S0.

网友:
回复 楼主:

也就是说如果要校正系数S0要用接触式的方法先测到被测物体才能算出来?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指教!
 曾用过在发热器件傍边放置温度传感芯片监视温升的办法,但两者毕竟不可能紧密接触,估计测到的温度不太可信的。如按资料里画的“典型设计”图例,改用非接触型红外传感器,在被测物体和传感器上方放一块反射板的话,对反射板的材质和面积有什么要求?(因为是单板使用,没有可供自然反射的Case。)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一定要是接触式的,只要能测量出被测物体温度就行。比如,可以用已有的非接触式测温产品测温度。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注意TMP006离目标板(顶板)的距离最好小于顶板直径的一半、其次顶板材质的辐射系数要大于0.7.
TMP006 User Guide里有详细的介绍。

网友:
回复 楼主: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