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器的输出

楼主:
请问这个比较起得输出电压峰峰值是多少呢?

网友:
比较器的输出跟上来电源有关,一般专用的比较器芯片(如LM393)的输出都是开漏的,你上拉到多高电压输出就是多高电压!

网友:
看数据表

有的是开漏输出,根据上拉的电压和器件可以承受的最高电压决定。
有的是推挽输出,输出电压看数据表

网友:
低电平接近于零,高电平由上拉电阻和后级负载阻抗的分压值决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这个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