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
肯定可以哦,EP1C毕竟遵循一定读写协议哦

网友A:
EPIC 存储芯片总线就是像SPI总线,你可以用单片机,FPGA等处理器把它每个地址数据读出来,然后可以写到另外一相同的EP1C芯片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读出配置芯片EPCpc8里面的文件了,格式是pof,怎样转换成网表或VHDL、verilog程序呢?

LZ能不能说说你是怎么读出来的?

网友:
怎么读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EPIC 存储芯片总线就是像SPI总线,你可以用单片机,FPGA等处理器把它每个地址数据读出来,然后可以写到另外 ...

您好!请问这个读取实验,您有做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