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问题

楼主:
写了一个用到定时器中断的程序,单步调试的时候没有问题,中断函数执行完后正确回到了主函数跳进中断的语句处,可是全速运行的话,每次运行完中断函数都会回到主函数开始处,即从头开始执行。请问只是什么情况?

网友:
 可能是程序跑飞了吧,建议先把中断服务处理全部封死,进中断后立刻返回,看正常不。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看了下发现全速运行一次即执行一次中断服务函数出来后反汇编窗口中地址就到了reset_vector FFFF那里,所以代码又重新开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狗喂了没有?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很可能是看门狗初始化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一开始就把看门狗关了

网友:
是很奇怪,,,反正我也看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教一下,中断服务函数里会不会存在一些非法的操作使程序跑飞?如果有的话,哪些算作非法的操作?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还有可能是堆栈溢出,不知你有没有使用终端嵌套,建议你先把中断里的代码贴上来,大家共同分析,找原因。

网友:
搞了半天,是定时器寄存器配置的问题,可是现在也不知道为什么原先的配置会导致程序跑飞?
我用的是430149,原来的定时器配置是:
CCTL0 = CCIE;
TACTL|=TASSEL_1+TACLR+ID0+ID1;
TACTL|=MC0+TAIE;
TACCR0=40960;
现在改为:
CCTL0 = CCIE;
CCR0 = 40960;
TACTL = TASSEL_1 + ID_3 + MC_1;
请教,前一种配置有配置TACCTL的中断时能位TAIE还有清零位TACLR,而后一种没有,反而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TACLR作怪的可能性很小
TAIE是用的中断向量表1,溢出的时候会触发中断。

网友:
回复 网友D:

那用TAIE使能中断和CCIE使能中断产生的中断有什么不同?为什么用TAIE使能产生的中断会使跑飞,而用CCIE则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是TAIE导致程序跑飞,这个问题可以先放一放,继续下一步,当你理解TAIE的用法后,就很明了了。

网友:
TACLR同时会把分频系数也清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