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论坛比较安静,提个SD卡SPI编程的问题

楼主:
用SPI接口读写SD的一个512字节的sector,网上很多的例程都是通过while()等待的方式写或者读取连续的512字节。

这种方式显示没有使用到的FIFO的特性,在读取过程中,MCU啥事都干不了。

请问大家有没有用SPI 的FIFO中断去处理SD卡的读写呢?有的话请提供思路,讨论讨论。如果有用DMA的话也欢迎。移植基于FATFS。

网友:
回复 楼主:

应该用到fifo了吧,spi的fifo不能关闭。

网友:
其实我想表述的意思是
大部分例程的SPI单字节收发函数是用SSIDataPut和 SSIDataGet两个阻塞型函数实现的,而非NonBlocking类型的。而收发block(512字节)的函数是通过Do-while结构调用SPI单字节收发函数,也是阻塞型的。

这种方法,尽管有FIFO,其实和没有FIFO没有多大区别,在收发512字节中间,MCU除了中断响应外不能做任何事,效率太低了。

有没有更好的结构?

网友:
可以采用中断的方式,但好像每次要发至少4个字节才会进入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