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A中断向量分配的问题

楼主:
#define TIMER0_A1_VECTOR    (53 * 2u) /* 0xFFEA Timer0_A5 CC1-4, TA */
#define TIMER0_A0_VECTOR    (54 * 2u) /* 0xFFEC Timer0_A5 CC0 */
#define TIMER1_A1_VECTOR    (48 * 2u) /* 0xFFE0 Timer1_A3 CC1-2, TA1 */
#define TIMER1_A0_VECTOR    (49 * 2u) /* 0xFFE2 Timer1_A3 CC0 */
求教他们不都是用的TA的?
这个TIMER1的中断是CCR0,TIMER0的也是CCR0?
那不是会出问题的,求指导!

网友:
虽然定时器都有CCR0,但是宏定义的名字和中断向量表的地址都不一样,所以不会有冲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