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做过lm3s811的内部的ADC吗

楼主:
如题,,由于是新手,什么也不懂,,希望大家知道一下,

不知道普通的滑动变阻器测试电路怎么接,,,???自己接了网上说的就是不成功呀,,,

网友:
一般三个极吧,短路其中的任两个极中在电路中

当然得同一个电阴串联。或者就是为了做实验,两端接电压,中间的头给ADC管脚。

网友:
回复 楼主:

滑动变阻器的测试电路?您要测试什么?能说具体点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