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a642 振荡 烧片

楼主:
当从正向输入几mv的正弦信号时,输出产生振荡,频率为几MHZ,峰峰值接近电源电压。当正向输入端接地后再悬空,两次后,芯片烧了!!!怎么回事??谢谢了啊,各位大侠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doc

网友:
震荡容易烧片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解释,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从现象上看很像运放不稳定导致的震荡。你的输出负载是什么,负载电容有多大?你可以尝试与反馈电阻600ohm并联一个补偿电容pF级(具体值与所需要的信号带宽和负载有关)。
另外,OPA642已经处于停产状态了,推荐你使用OPA842,是OPA642的升级产品。

网友:
没接负载,输出直接接示波器了。这里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烧片呢?另电源回馈振荡是什么原理??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输入或者输出的电容过大、在反馈系数曲线上产生的极点与运放开环增益曲线以40dB/dec的速率相交、反馈回路在一定条件下的相位移动是180度,在负反馈电路中构成正反馈条件,产生震荡,震荡可能导致运放工作在过压区,从而击穿运放、烧坏芯片。
你可以在反馈电阻600欧上并联一个几十pF的补偿电容,补偿相位裕量。

网友:
谢谢。运放构成的正弦波振荡,是不是也有可能烧片?振荡过电压在什么时候发生?

网友:
回复 楼主:

有可能,振荡发生的原因是由于相位裕量不够甚至是电路构成了正反馈、正反馈发生后就会导致运放输出不断提高、在正反馈的作用下可能让输出电压超过保护电压点、进而烧坏芯片。过压都是在峰值部分发生。

网友:
奥,这样啊,谢谢

网友:
楼主应先检查电路连接是否正确,输出不要悬空,对地给个10K左右的电阻做负载,如果该运放的速度较高,负反馈电阻上要并个小电容,另外,反馈电阻的值要取大一点。

网友:
反馈电阻加大点是为了降低反馈的深度吗?输出没接负载直接接的示波器,负载为什么要加个10K欧姆的电阻?谢谢

网友:
我遇到了类似的问题,关注中……

网友:
电源加退偶

最好正负电源对地都加一个104的退偶电容。这样可以防止自激振荡。当然,可以在反馈回路的电阻上并联一个pF级别的电容,让高频的自激信号从电容回路走,这样就没有了放大倍数

网友:
OPA842可以做到小信号(10mV以内)的放大么?带宽能否上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好  请问一下我用642和842做跟随器  2脚直接接6脚  感觉输入20MV的信号  噪声很大~ 这是什么情况?  也是自激吗?  没有电阻在哪儿并电容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用作跟随器,那建议你在输出端增加一个低通滤波器,这样可以滤除噪声。高带宽运放由于带宽比较宽,如果不使用低通滤波器,噪声带宽也很宽,输出噪声就会较大。

网友D:
你的输入脚的50欧姆电阻太小了,这个电阻是运放的基极偏置电阻,小了基极电流会比较大的。且这个电阻也是输入电阻,太小的话对信号源的驱动能力要求就较高了,建议换10K以上,在反馈电阻上并联小电容,可以对相位进行补偿,避免出现震荡。

网友:
50欧姆是不是对输入的信号进行分压,然后给运放?这里偏置电流为什么大了?大了的话对芯片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的输入脚的50欧姆电阻太小了,这个电阻是运放的基极偏置电阻,小了基极电流会比较大的。且这个电阻也是输入电阻,太小的话对信号源的驱动能力要求就较高了,建议换10K以上,在反馈电阻上并联小电容,可以对相位进行 ...

这个电阻是高频用的阻抗匹配电阻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楼主肯定是用面包板做的吧,电阻电容都有着长长的引脚?问高速放大器的问题,原理图不是最关键的,把PCB拍了发上来才关键。

Liittlehook说的对,在RF上并联一个20pF左右的电容,在输出串一个10欧左右的电阻都有助于稳定性提高。不过如果你的各个电容和电阻还有着长长的引脚,再怎么补偿都不会有太明显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