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EK-LM3S811-ND Rev2 无法download 和debug

楼主:
按照LM3S811 TI Evaluation kit光盘资料中的LM3S811EVALUATION KIT README FIRST安装驱动,安装后和资料里显示是驱动名称不一样. 资料讲的是LM3S811 Virtual COM Port(com6).”而我安装后显示"stellaris ICDI Debug port(COM15)",""stellaris ICDI DFU Device(COM14);"stellaris ICDI serial port(COM13)";  ----装的是光盘中stellaris_icdi_drivers文件下的驱动。过程中没有报错.

继续按照,Quickstart-Eval-Kit-Keil.pdf安装MDK Tools,StellarisWare® Package; 打开keil4 -open project-hello.uvproj-Rebuild all target files-download时就会报错.

然后进入config flash tools中也找不到LM Eval Board的下拉选项.

纠结了两天了, 请各位大虾帮帮忙.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照LM3S811 TI Evaluation kit光盘资料中的LM3S811EVALUATION KIT README FIRST安装驱动,安装后和资料里显示是驱动名称不一样. 资料讲的是LM3S811 Virtual COM Port(com6).”而我安装后显示"stellaris ICDI Debug p ...

EK-LM3S811-ND Rev2仿真驱动与设置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92064-1-1.html

网友:
你可下一个最新版的MDK试下

网友:
十在不行用手动的方法也可加进

手动方法论坛有

网友:
非常感谢,纠结了两天的问题,在David的帮助下搞定了.

引用 网友A:
EK-LM3S811-ND Rev2仿真驱动与设置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92064-1-1.html

非常感谢,纠结了两天的问题,在David的帮助下搞定了.

我认真看了\stellaris-icdi-nd0428\stellaris_icdi_switch转换工具的使用.pdf和\stellaris-icdi-nd0428\Stellaris ICDI ND manual.pdf。但我没有执行Stellaris ICDI ND manual.pdf中的1.2 The steps of updating firmware,也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