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新手)编写的ds1302 +数码管显示时间的程序,发现了一点点问题

楼主:
问题
1.是写入单片机仿真版的时候显示000000,但是重新接入电脑的时候就可以显示时间了,
2.在进入调分钟的时候调节不了
要求;显示时间,如果P3.1可以进入分调节(进入调节分所显示的时间是0.5秒闪烁,并在没按下p3.2进行增加1会在10s内退出调节状态),现在是写到增是出现了问题,想了很久都没想到是为什么?(p2是输出端)
#include
#include
/*----------------------------------------------------------------------*/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sck=P0^0;
sbit io=P0^2;
sbit rst=P0^1;
sbit smclk=P1^1;//锁存器
sbit smclk1=P1^2;//锁存器
sbit tiaotime_up=P3^2;
sbit tiaotime_down=P3^3;
sbit p3_0=P3^0;
sbit p3_1=P3^1;

bit  flag0_5=0;
bit  keyflag=0;

uchar code seat[]={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uchar sumg[]={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char time_data[]={23,50,21};
uchar write_add[]={0x80,0x82,0x84};
uchar read_add[]={0x81,0x83,0x85};
uchar disp[8],timetemp_m=0,timetemp_tenm=0;
unsigned char DisCnt=0,interm=0,temp;
unsigned int flag_10s=0;
unsigned char key=0,time_m;

/*----------------------------------------------------------------------*/
void write_ds1302_byte(uchar dat);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uchar dat);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
void set_rtc();
void read_rtc();
void time_pros();
void display();
void keycan();
/*----------------------------------------------------------------------*/
/*void keycan()
{
  P3=0x0f;
  _nop_();
  _nop_();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0e:
                      keyflag=~keyflag;
                      key=1;
                                  break;
          case 0x0d:
                      keyflag=~keyflag;
                                  key=2;
                                  break;

            }
}

*/
/*------------------在屏幕上显示时间----------------------------------------------------*/
void int_2ms() interrupt 1 using 0
{
      TF0=0;
          TR0 = 0;
      TH0=0Xf8;
          TL0=0Xc5;
          TR0 = 1;

          P2=0x00;
          smclk1=1;
          _nop_();
          smclk1=0;
          P2=0xff;
          smclk=1;
          _nop_();
          smclk=0;

     switch(DisCnt)
       {

         case 0:
               if(keyflag==1&&key==1&&flag0_5==0)
                             {

                    P2=0x00;
                    smclk1=1;
                    _nop_();
                    smclk1=0;
                    P2=0xff;
                    smclk=1;
                    _nop_();
                    smclk=0;
                           }
                        else
                         {
                      P2=sumg[disp[0]];
                  smclk1=1;
                  _nop_();
                  smclk1=0;
                  P2=~seat[0];
                  smclk=1;
                  _nop_();
                  smclk=0;
                       }
                           break;
         case 1:
             if(keyflag==1&&key==1&&flag0_5==0)
                           {

                   P2=0x00;
                   smclk1=1;
                   _nop_();
                   smclk1=0;
                   P2=0xff;
                   smclk=1;
                   _nop_();
                   smclk=0;
                          }
                        else
                          {
                          P2=sumg[disp[DisCnt]];
                  smclk1=1;
                  _nop_();
                  smclk1=0;
                  P2=~seat[DisCnt];
                  smclk=1;
                  _nop_();
                  smclk=0;
                          }
                          break;
           case  2:
             if(keyflag==1&&key==2&&flag0_5==0)
                           {

                   P2=0x00;
                   smclk1=1;
                   _nop_();
                   smclk1=0;
                   P2=0xff;
                   smclk=1;
                   _nop_();
                   smclk=0;
                          }
                        else
                          {
                          P2=sumg[disp[DisCnt]]|0x80;
                  smclk1=1;
                  _nop_();
                  smclk1=0;
                  P2=~seat[DisCnt];
                  smclk=1;
                  _nop_();
                  smclk=0;
                          }
                          break;
        case  3:
             if(keyflag==1&&key==2&&flag0_5==0)
                           {

                   P2=0x00;
                   smclk1=1;
                   _nop_();
                   smclk1=0;
                   P2=0xff;
                   smclk=1;
                   _nop_();
                   smclk=0;
                          }
                        else
                          {
                          P2=sumg[disp[DisCnt]];
                  smclk1=1;
                  _nop_();
                  smclk1=0;
                  P2=~seat[DisCnt];
                  smclk=1;
                  _nop_();
                  smclk=0;
                          }
                          break;

        case  4:
                          P2=sumg[disp[DisCnt]]|0x80;
                  smclk1=1;
                  _nop_();
                  smclk1=0;
                  P2=~seat[DisCnt];
                  smclk=1;
                  _nop_();
                  smclk=0;
                          break;
            case  5:
                          P2=sumg[disp[DisCnt]];
                  smclk1=1;
                  _nop_();
                  smclk1=0;
                  P2=~seat[DisCnt];
                  smclk=1;
                  _nop_();
                  smclk=0;
                          break;
            default:
                          DisCnt=0;
                 if(keyflag==1&&key==1&&flag0_5==0)
                             {

                    P2=0x00;
                    smclk1=1;
                    _nop_();
                    smclk1=0;
                    P2=0xff;
                    smclk=1;
                    _nop_();
                    smclk=0;
                           }
                        else
                         {
                      P2=sumg[disp[DisCnt]];
                  smclk1=1;
                  _nop_();
                  smclk1=0;
                  P2=~seat[DisCnt];
                  smclk=1;
                  _nop_();
                  smclk=0;
                       }
                          break;
     }

              DisCnt++;
                  interm++;
                  if(interm==250)
                    {

                       interm=0;
                   flag0_5=~flag0_5;

                     }
         if(keyflag==1)
                {
                    if( tiaotime_up==0|| tiaotime_down==0)
                          {
                            flag_10s=0;
                          }
                    else
                          {
                            flag_10s++;
                                if(flag_10s==5000)
                          {
                                 flag_10s=0;
                             keyflag=~keyflag;
                          }
                           }

             }

}

/*-----------------单字节的写入ds1302-----------------------------------------------------*/
void write_ds1302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sck=0;
            _nop_();
            _nop_();
           io=dat&0x01;
           dat=dat>>1;
            _nop_();
           sck=1;
          }
}
/*--------------------写入数据--------------------------------------------------*/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uchar dat)
{
           rst=0;
        _nop_();
        _nop_();
        sck=0;
        _nop_();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
        write_ds1302_byte(dat);
        rst=0;
        _nop_();
    _nop_();
        io=1;
        sck=1;
}
/*--------------------------读取数据--------------------------------------------*/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
{
    uchar i,value;
    rst=0;
        _nop_();
        _nop_();
        sc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
        for(i=0;i<8;i++)
          {
              value=value>>1;
              sck=0;
                  _nop_();
                  _nop_();
                  if(io)
                  value=value|0x80;
                  sck=1;
          }

         rst=0;
     _nop_();
         _nop_();
         sck=0;
         _nop_();
         _nop_();
         sck=1;
         io=1;

     return value;
}
/*----------------------把设定的时间写入ds1302------------------------------------------------*/
void set_rtc()
{
     uchar j,i;

            for(i=0;i<3;i++)
         {
         j=time_data/10;
             time_data=time_data%10;
             time_data=time_data+j*16;
             }
     write_ds1302(0x8e,0x00);
     write_ds1302(write_add[0],time_data[0]);
            write_ds1302(write_add[1],time_data[1]);
         write_ds1302(write_add[2],time_data[2]);
     write_ds1302(0x8e,0x80);
}

/*---------------------读入ds1302的时间数据-------------------------------------------------*/
void read_rtc()
{

    time_data[0]= read_ds1302(read_add[0]);
          time_data[1]= read_ds1302(read_add[1]);
        time_data[2]= read_ds1302(read_add[2]);
}
/*------------------------输出数字处理----------------------------------------------*/
void time_pros()
{

        disp[0]=time_data[0]%16;
        disp[1]=time_data[0]/16;
        disp[2]=time_data[1]%16;
        disp[3]=time_data[1]/16;
        disp[4]=time_data[2]%16;
        disp[5]=time_data[2]/16;

}
/*----------------------------------------------------------------------*/
void main()
{
   TMOD=0X01;
   TH0=0Xf8;
   TL0=0X30;
   TR0=1;
   EA=1;
   ET0=1;
   P1=0;
   P2=0;
   set_rtc();
   while(1)
    {

            read_rtc();
            time_pros();
/*---------------------------按键输入程序-------------------------------------------*/
        P3=0x0f;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emp=P3;
        switch(temp)
          {
                 case 0x0e:
                      keyflag=~keyflag;
                      key=1;
                                  break;
                 case 0x0d:
                      keyflag=~keyflag;
                                  key=2;
                                  break;
                         case 0x0b:
                              if(keyflag)
                                    {
                                           if(key==2)
                                             {
                                                    write_ds1302(0x8e,0x00);
                                time_m=read_ds1302(0x83);
                                                        timetemp_m=time_m&0x0f;
                                                        timetemp_tenm=time_m&0x70;
                                                        timetemp_tenm>>=1;
                                                        timetemp_tenm>>=1;
                                                        timetemp_tenm>>=1;
                                                        timetemp_tenm>>=1;

                                                        if(timetemp_m<9)
                                      {
                                             timetemp_m++;
                                      }
                                    else
                                     {
                                             timetemp_m=0;
                                             timetemp_tenm++;
                                                                 if(timetemp_tenm<6)
                                           {
                                                         timetemp_tenm++;
                                               }
                                      else
                                        {
                                                            timetemp_tenm=0;
                                        }
                                       }

                          timetemp_tenm<<=1;
                                                  timetemp_tenm<<=1;
                                                  timetemp_tenm<<=1;
                                                  timetemp_tenm<<=1;
                              time_m=timetemp_m|timetemp_tenm;
                              write_ds1302(0x82,time_m);
                              write_ds1302(0x8e,0x80);
                                                 }
                                        }
                                  break;
                   }
  }
}

网友:
学习学习

研究研究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