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驱动四相步进电机的脉冲宽度怎么确定?

楼主:
用单片机驱动四相步进电机的脉冲宽度怎么确定?
我采用的六线四相步进电机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d[8]={0x88,0xcc,0x44,0x66,0x22,0x33,0x11,0x99};//步进电机四相八拍步进代码
delay1ms()
{
int i,j,k;
 for(i=0;i<10;i++)
  for(j=0;j<142;j++)
   for(k=0;k<20;k++)
   ;
}

main()
{
int i;
while(1)
{
 for(i=0;i<7;i++)
 {  P1=d;

网友:
脉冲个数是电机转角量,也叫步数,每个电机都有固定的(角度/步)数。

具体脉冲宽带多少需要看你驱动器手册。

网友:
{ P1=d; delay1ms(); } 这个地方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