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猜!!!2011国赛出题大猜想之高精度液位控制

楼主:
2011年国赛讨论,肯定有电源部分,放大部分肯定也有,可能实现方面必以前有很大的难度,还有好多的方面在这里就不说了,大家多讨论,关键一部分是国赛后封闭式训练,用的是赞助商的单片机,这个大家要考虑下。

还一个有问题,大家可能没有考虑在内,关于液位高度的问题的测量(这部分有很多类似的题,大家可以尽情的去考虑,比如其他物体高度的测量)。

希望大家对液位方面的测量提出下高贵的意见,好准备国赛。

网友:
封闭测试会用瑞萨单片机?真的假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FPGA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封闭式训练主要测试学生的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应该不会用难度比较大的DSP和ARM,如果你参加的是有关FPGA方面的竞赛,可能就是FPGA。 回复二楼:封闭式训练肯定是不让自己拿器件的,一般会使用赞助商的芯片。而51单片机每个学校都学了,应该会考虑用这个。 抓紧时间准备吧!

网友:
封闭式训练用瑞萨单片机,听谁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楼主主要把单片机弄明白了,什么型号,什么厂家的单片机都不是问题。真正具体用什么单片机现在谁说也不确定,但是这次全国大赛是瑞萨赞助的,肯定有部分是瑞萨的产品。如果你是厂商你会怎么办?

网友:
封闭训练用瑞萨的产品是很大可能的;至于单片机,觉得不大可能,时间那么短,它考察的应该不是平台的快速熟悉。

网友:
整点实际的说行吗?!

网友:
不支持绝对对不起楼主的努力!!!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的意思是告诉你题目,然后再告诉你器件清单呗!!

网友:
如果做电源的话会不会考数字逆变方面的?如果有这方面的话能不能单片机、fpga一块用?

网友:
  你的SVPWM调试成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