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eeprom

楼主:
我的压力指示表需要能够设定上下限,上下限设定之后需要能存起来下次开机还有效,用的msp430f149,那是用内部flash还是外部加eeprom器件呢?

网友:
两者都能实现掉电保护,但内部Flash貌似只有256个字节,不知够用不

网友:
你好,你可以有三种选择,根据你系统对于数据存储的频率:
1. MSP430片内Flash模拟EEROM,一般是10万次。减少系统成本。
2. 外部EEROM。一般10万次。IIC通讯。
3. 使用MSP430FRxxx系列。片内FRAM可以使用几百万次甚至更多。超低功耗,超级耐久的片内存储。

网友:
谢谢斑竹,如此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