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a810控制电压超过-1.2V就发生自激。。

楼主:
正在使用VCA810做压控增益电路,根据别人的电路图来做的,但是发现,当控制电压超过-1.2V时,就不再放大了,而且产生了自激,试过很多方法都没有用,求解释!!!电路图如下。(仿真结果是正确的。。)

网友:
请问你是用得什么仿真软件?

网友:
ee

地线没处理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multisim。。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地线在实际焊板子的时候都接到一起了,应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
帮忙顶下吧

帮忙顶下吧

帮忙顶下吧

网友:
multisim怎么找到vca810啊。。。。

multisim怎么找到vca810啊。。。。

网友:
按照手册上说的,控制范围0~-2V,没有超过范围,

楼主检查一下实际电路与电路图中有什么错误,或者什么地方没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