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帮忙 程序进不了中断

楼主: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 (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unsigned char i;

 /*------选择系统主时钟为8MHz-------*/
    /*BCSCTL1 &= ~XT2OFF;                 // 打开XT2高频晶体振荡器
    do
    {
        IFG1 &= ~OFIFG;                 //清除晶振失败标志
        for (i = 0xFF; i > 0; i--);     // 等待8MHz晶体起振
    }
    while ((IFG1 & OFIFG));             // 晶振失效标志仍然存在?
    BCSCTL2 |= SELM_2 + SELS;                  //主时钟,子系统时钟选择高频晶振*/

    P4DIR |= BIT1;                      //设置方波参数
    P4SEL |= BIT1;
    TBCCR0 = 128;
    TBCCTL1 |= OUTMOD_6;
    TBCCR1 = 32;
    TBCTL = TBSSEL_2 +ID_3 + MC_3;

    TACCR0 = 4096*5-1;                   //设置延迟时间
    TACTL = TASSEL_2 + ID_3 + MC_1;
    CCTL0 = CCIE;

     _BIS_SR(LPM0_bits + GIE);
}
#pragma vector = 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 (void)
{
 TBCCR1 += 32;
  if (TBCCR0==128) TBCCR1 = 32;
}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了一下,定时器初始化没错,不知LZ是通过什么判断该程序没有进入中断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点,通过观察寄存器的值.

网友:
回复 楼主:

是单步调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