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信号放大时三运放好还是直接跟随器+运放好??

楼主:
弱弱问一下:现在我要放大5mv电压信号,那是用三个op07搭一个三运放放大器电路好,,,还是二个op07。一个用电压跟随器提高输入电阻,一个用于放大好??

网友:
看你要放大多少倍了? 单级运放增益最好不要超过100倍,加上跟随器当然好啦

网友:
加上 电压跟谁器好点,如果上级 的输出阻抗不高,没必要。

网友:
电压跟随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输出的电压比较稳的话,三运放构成仪表放大器我觉得更好一点,对于弱信号,抑制共模似乎更重要。

网友:
加电压跟随器好

网友:
建议前级用两个op07,后级采用稳零斩波运放7650搭一个三运放放大器电路,即采用仪用放大器比较好。

如附件图所示:

第一级:差模信号放大倍数为,(RI+2R2)/RI。

              共模放大倍数为1倍。

第二级:理论上只可放大差模信号,完全抑制共模信号。

该电路输入电阻∞,共模抑制比好

一般仪用放大器设计原则:

1、运放C 应选用高共模抑制比的运放。
2、运放A 、B 的参数(主要指失调电压、失调电流、及其漂移) 应尽可能对称。
3、所有匹配电阻阻值和温度系数应尽可能相等。
4、 所需的电压增益应尽量由第一级差放承担, 以提高仪表放大器的共模抑制比。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仪用放大器图

网友:
在满足一般的放大倍数的情况下,加一个射随器要好些 ,呵呵/.....

网友:
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最近很迷惑

网友A:
最近在做压力传感器信号放大,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在做压力传感器信号放大,学习了!

你好,我最近毕业设计也是在做压力传感器。我是要把bpr-2采集到的信号放大1000倍进入单片机。但是我自己设计的op07的二级放大电路就不能用。马上就要答辩了。我的实物还没有做出来。望您能给我指导一下吧。我的qq是728968701.谢谢您了。您能给我设计一个op07的二级放大电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