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开关电源带负载能力

楼主:
自制了一个简单的开关电源,可是带负载能力不行,加上负载电压就掉很多,哪位指点一下。如何提高带负载能力?

网友:
顶一下呗,同求高手!!!

网友:
 做这个不必非高手不可,但你至少得说明现状和“提高带负载能力”的具体要求吧?比如现有电路是怎样的,输入输出电压是多少伏,要求负载电流有50mA或500mA还是5A,等等。不说明这些谁也做不了。

网友:
你做的用的什么芯片啊?还是自己产生的PWM啊?有没有反馈啊?就是所谓的PID。一般的开关电源芯片都有反馈的,也就是变压器加一个专门的反馈绕组。不管怎么弄,要想把输出稳住必须一个闭环控制!!

网友:
除了闭环以外,还需要增加功率器件的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