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监控?

楼主:
我做的东西需要有低电量提醒功能,原本想的诗用ad采样做的,后来听说有电源监控芯片可以用的,大家可以推荐一下吗

电源是6v,低电压的下限值可能在3v左右

我上网查只查到了一个imp706

谢谢大家

网友:
 这类用于电压监视/复位CPU的芯片有大把,而楼主可能只需要一个电压比较器,或许用三极管就行了。但不管用什么做,都应该详细、准确地描述出希望做到的功能,这样别人方好帮上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