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下关于MSP430的几条指令!

楼主:
诸位大哥,问下啊,首先啊,WDTCTL=WDTPW+WDTHOLD;

为什么就能关闭看门狗了呢?C语言有支持这样的指令么,不是应该明确赋值"1”或"0”么?

还有P1OUT&=~BIT;这条说是复位,好奇怪,很久没写C了,有点记不清楚!

另外能否帮忙解释一下&=,|=,~=这三条指令的含义啊!

谢谢啦!我是菜鸟,呵呵!

网友:
A &= B;等于A = A&B;
A  |= B;等于A = A|B;
~=我也没见过,查了下C也没有这句。

网友:
WDTCTL=WDTPW+WDTHOLD;这样的语句都是利用IAR提供的宏做的,在*.h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定义,其实就是楼主说的对指定位置1或者清零

网友:
再请问下啊,BCSCTL1 &=~ XT2OFF;
那这条指令中&=~是什么意思呢?
看不懂语句的含义!

网友:
自己先顶起来啊!
诸位大哥帮帮忙!

网友:
"~"取反
然后参照2楼

网友:
好的,谢拉!
感激啊!

网友:
430不支持位操作,只能位屏蔽,楼主打开头文件看看就全明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只能位屏蔽的话,怎么判断是置位还是复位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某一位与上0,则该位被复位;或上1则该位被置位。
比如P1OUT &= (~0x01),那么最低位被复位,变为0;
P1OUT |= 0x01,那么最低位被置位,变为1

网友:
WDTCTL=WDTPW+WDTHOLD
这样的写法,可读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