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热电阻连接数显仪表测温,温度忽高忽低。

楼主:
我用0-500度的热电阻连接测温数显仪表,用来测量温度,为什么会出现温度忽高忽低现象?有时候突然增高到2000多度或者零下50多度,忽高忽低的情况维持的时间并不长,有时候是几秒钟,有时候是几分钟,最长的时候20多分钟,然后又恢复正常,请问是什么情况引起的?该如何解决?是信号干扰吗?用滤波器能解决吗?谢谢各位!

网友:
估计是转换过程中读取AD数据的时候有问题吧,看看读取数据的时序有没有可能出现问题。干扰也有可能,加个RC滤波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