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字附型驱动write函数传入的char×型数据有问题

楼主:
//驱动中write函数 对物理地址WR_ADDR写 0x1234abcd
ssize_t regs_op_write( struct file *filp, cha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f_pos) {
        char *tmp;
        tmp=buf;//+count-1;

//p2v after resetting
        regs_op_buffer = ioremap(WR_ADDR, WR_LEN);

        copy_from_user((char*)regs_op_buffer,(char*)tmp,count);

        return 1;
}

//应用程序中调用write函数 ssize_t regs_op_write( struct file *filp, char *buf,                 size_t count, loff_t *f_pos)
write(fd,(char*)argv[2],sizeof(int)); 其中argv[2] 来自于main传入参数 1234abcd

但是在驱动中printk
printk("buf from write:%16x\n",*buf);

发现第一个地址(0x1e20000)写入的是 字附 ‘1’  (0x33),本希望是0x12,第二个地址((0x1e20001))'2' (0x34),而不是0x34

各位大侠帮忙啊 ,快郁闷死了

网友:
自己先顶下

我本想写个驱动,可以操作arm 任意地址的,应用程序可以通过ioctl传入要操作的物理地址,然后在驱动中ioremap成虚拟地址,然后读写,没想到传入的被写数据出问题了

本想写0x12345678 4个字节
写成了0x33343536 j就是字符'1' '2' '3' '4
这可咋办啊
大侠们怎么搞定的,谢谢啊

网友:
比较奇怪的是,用这个就能正确输出 55aa66bb  4个字节
    printf("test=%16x\n",(char*)(0x55aa66bb));
    printf("size=%16x\n",sizeof((char*)(0x55aa66bb)));
test=        55aa66bb
size=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