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UC3844驱动的电源,该如何修改?

楼主:
220V交流输入24V4A输出的开关电源,空载和轻载时输出电压约为42V,电源本身发热厉害。
电源为单端反击式,使用UC3844驱动,想改成轻载输出时也比较稳定的电源,输出功率有所下降也可以接受,输出滤波电容是35V的。

目前想减小UC3844震荡的占空比,不知有没有帮助? 有没有更好的改进方案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意思是空载不稳定吗?本来24V输出变成42?看你的描述,电源本身设计就有问题,一个好的电源,空载满载都是可以稳压的,测试关键点波形进一步分析。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你的开关控制部分有问题,当然有可能是你的反馈电路设计问题导致的。可以贴个图上来看看。
我分析是开关管发热,因为你的mos工作的占空比高 或者 开关频率过高导致开关管 在划过放大区时发热。或者你的反馈电路反馈的状态不正确导致控制部分增大了占空比。

网友:
我看有的帖子说反激电源不能空载运行,至少要加个假负载。另外3844 我没记错的话他最大占空比只有50% 够用吗?  开关管热 可以看一下管子的导通电阻多大 开关频率过高也可能热 反激做升压 效率你现在是多少 我做过一个升压的 用反激 效率很低 后来改正激和推挽了

网友:
变压器的匝数比也会影响输出。空载电压高,带载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