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PCB中补泪滴的问题

楼主:
高频板上需要加补泪滴吗?如果需要加 那样不会因为线宽阻抗不同导致弹射吗?

网友:
不需要,泪滴焊盘主要是为了提高PCB连线与焊盘/过孔间连接的可靠性,其实这对于制造工艺有保证的PCB不是必须的,在高频信号通路里这么干反而会使分布参数的影响加大,故不应该如此处理。

网友:
如果孔很小,焊盘也比较小就需要

高频一般最好不要有过孔,过孔本身的电感就比较大,
另外,加泪滴实际上是减小了线宽的变化率,吧突变 变成了渐变,减小了反射。

网友:
射频板一般都没见有泪滴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