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UC3842的启动问题

楼主:
UC3842启动电压是16V,启动完以后再由变压器供电,为让启动以后一直有变压器供电,变压器的输出电压是不是一定要大于16V呢?
能不能直接有高压侧通过电阻一直给它供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那倒不是,只要大于芯片的UVLO电压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