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直接电源驱动问题

楼主:
要求:200KHZ,在变压器的输入端加12V,输出时85V的反激DC-DC电源

这样设计可行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意思是输入12V,输出85V吗? 当然可以,按照一般变压器的设计方法去设计就可以了。之前还做过输入5V,输出200V的反激。当然,功率过大不建议用反激。

网友:
回复 楼主:

反馈回路为什么不做光耦隔离

网友:
请问楼主 RCD怎么选取的 效果如何 能否贴几个ds电压和电流波形

看你的电路 不全 后面还有反馈吧 是pc817和tl431的经典配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