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可见光通讯?

楼主:
请问有没有哪位大哥做过可见光通讯的实例啊,请问有电路么,接受和发送器件是要选芯片,还是像做红外通讯那样,发光二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A:
可见光通讯可能不常见,那问下,就是红外通讯发射和接受信号采用的器件,一般选择哪类元件,可以识别光信号么?

网友:
自己先顶起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见光通讯用的是白光led
现在德国研究者已经达到了800Mbps的速率了。

电路不是关键,关键的是算法。

网友:
不就是光纤通讯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光纤

直接用照明用的白光led  无线传输

网友:
想想光纤通讯的机理,原理是一样的,不过光纤通讯有光通道。普通的没有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光纤用的激光器可以频谱复用,但是白光led不行。

网友:
可见光通讯和红外通讯的注意之处几乎相同,调制是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见光通讯可能不常见,那问下,就是红外通讯发射和接受信号采用的器件,一般选择哪类元件,可以识别光信号么?

红外通讯有专门的一体化收发器,也可以用收发对管做。

网友:
现在因为时间比较急,想不通过调制解调来进行通讯!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方案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东西还在实验室研究中,标准也没出来,没什么方案。

要做的话还是得自己研究。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光纤用的激光器可以频谱复用,但是白光led不行。

无所谓的事情,光和电没任何区别,光纤频谱复用和ADSL的频谱近似一个概念,白光是广频,不能频谱复用,可是你就把它当成一个频谱又有何问题呢。即使不用载波通讯,用普通的脉冲通讯又有何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随便做个当然简单
但是随便做个误码率多高?传输速率多高?

网友:
那要看你做到什么地步,如果仅用脉冲通讯,速率也就跟红外传输差不多,如果你做的跟ADSL一样,那么能做到十几兆,再高就不知道了。可见光通讯是把信号掩盖在视觉盲区中,想做很高,就需要强大的频谱分析能力

网友A:
果然有道理,这样还不如直接用红外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果然有道理,这样还不如直接用红外呢!

led通讯的好处是可以使用大功率的白色照明led来传输,一个房间都可以无线通讯了。

而红外没有那么大功率的,并且由于眼睛看不到,如果用大功率红外可能会损伤眼睛。

led通讯可以到800Mbps  还没看到哪个做那么高速的红外通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ed通讯的好处是可以使用大功率的白色照明led来传输,一个房间都可以无线通讯了。而红外没有那么大功率的,并且由于眼睛看不到,如果用大功率红外可能会损伤眼睛。led通讯可以到800Mbps  还没看到哪个做那么高速 ...

以大功率LED实现房间无线通讯是不现实的,没哪个傻瓜会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灯玩,现在红外通讯已经可以做到一个房间内通讯了,不过红外通讯主要还是脉冲通讯,因此达不到那么高的速率。所谓的800Mbps是需要做信号处理的,专用芯片造价太高,就好像电力猫一样,市场太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大功率LED实现房间无线通讯是不现实的,没哪个傻瓜会一天二十四小时开着灯玩,现在红外通讯已经可以做到一个房间内通讯了,不过红外通讯主要还是脉冲通讯,因此达不到那么高的速率。所谓的800Mbps是需要做信号处 ...

1 现在的人在室内大部分时间都是开着灯的........就说办公室,没几个办公室白天不开灯,都是有人就有灯
2 什么信号是可以不经处理高速传输?手机/wifi/都是要经过调制,量产了价格都不高,结构不会比一般的wifi复杂,并且应该可以省去高频载波的pll部分,可见光就是超高频的载波

电力猫的问题是国内很多家用设备的电磁干扰性能不达标,导致电力猫运行不稳定。并且电力猫也是要线的,如果笔记本的电源,台式电源都支持电力猫,那就会有发展。

网友:
你所说的问题和大谈电力猫之时是如何相似,但电力猫的结果如何。
你也说了,办公室,我们就撇开家用不谈,这个产品仅仅针对办公室,那么,它的作用是什么,能替代什么,有什么优点?通讯?每个终端都要顶个大大的灯泡,你愿意看到你的办公桌上放个大灯泡对着你抛媚眼么?之后,为了避免日光干扰通讯所以一天二十四小时不开窗还得拉上厚厚的窗帘?
一切产品都是要有市场才能发展,麻烦你给我找出其优点能大面积替代现有产品的。
技术部分就不说了,可见光成了高频载波,真新鲜的理论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