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继电器驱动问题~~

楼主:
大家好,

一个电路,用一5V接继电器的线圈一端,线圈另一端接三极管PN2222A的C级,E级接地,B级接1K的电阻,然后接另一5V,目的用三极管做开关,来控制继电器,但现在BE的电压已经是0.7V,但继电器不吸合,电流只有17mA,

请帮忙看看:是什么原因?

网友:
查三极管的c-e间电压——

 ①.如已饱和说明三极管无恙,查继电器绕组是否确实可用于5V的。
 ②.如未饱和,查是否接错引脚,三极管是否已损坏,是否伪劣品等。

网友:
这往往是驱动电流不足,根据继电器的工作电流和三极管的方法倍数计算一下便知,晶体管的开关应用中,晶体管必须处于饱和/截止态。

网友:
如果一个三极管放大倍数不够的话,你可以选择两级放大,当然,也可以采用达林顿管,放大倍数很大,你直接用单片机的io口就能驱动。我用的TIP122,430IO口直接驱动了12V的继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