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V蓄电池输出小于2V,是不是坏了?

楼主:
如题,请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充电后还是2伏么???

网友:
是的 充满电后

网友:
那肯定是啊

网友:
也可能是充电器坏了哦。。

网友:
可能行很大 ,,,,,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池过放也会有此风险。

网友:
回复 楼主:

使用高电压小电流长时间充电激活一下试试。 不行那就报废了。

网友:
电池过充和过放都会损坏电池 楼上说的没错,涓流充电0.1C左右试试 如果电压有明显提升 还有救 如果没变化 楼主扔了吧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