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不起振,都有哪些原因呢?

楼主:
请问:开关电源中PFM一般如何实现?

同时,在PFM调制过程中,导通时间是否变化呢?

请教各位。

网友:
回复 楼主:

PFM是器件根据负载电流决定的,如果负载很小,为了提高效率,芯片检测到流过开关管的电流变小,就会进入PFM模式,测试,芯片会变频,当然很多时候为了进一步提高效率,不光变频,还会跳频(芯片有某些脉冲周期不工作)。当然,你提到的开通时间固定是其中一种。可以参考TI的TPS62XX系列,该系列绝大部分都有PFM功能。而对于你所说的不起振,跟PFM是没有关系的,具体还要分析一下才能定位。

网友:
PFM有很多种实现方式,不同方式有不同的调制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