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ca810的放大增益

楼主:
我这两天用面包板按照vca810芯片的datasheet中的figure2 电路搭建了一个压控放大,将8脚的50欧姆电阻去掉,并在8脚加了一个vpp=30mv,f=800hz的正弦波(函数发生器产生),并在1脚直接接地。但是在Vc=-1.5v时,输出放大达到最大,放大只有6~7倍,而且-1.5v~-2v时,放大倍数减少,无法实现-40db~40db的调节。我是一个新手,刚接触芯片 ,对其应用不了解,希望能得到您的帮助,十分感谢!

网友:
0.03×40dB=3V超出了输出电压范围 最大只能输出+-1.8V

你试试3mV的输入电压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1.8v峰峰值吗?我能问您下,datasheet的什么位置吗?为什么我一直没有找到呢?还有,就是1脚和8脚的电阻是否必须?匹配是为了什么啊?

网友:
datasheet 第3页output swing

为什么要50欧,为什么要匹配建议从头学高频电路相关知识,我不知道怎么一两句说清。

Arduino 兼容的  maple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刚刚用10mvpp试了试,没有什么改变啊!情况还是那样,最大也只有8倍!-1.5v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已经出来的输出波形和输入波形间有180度的相移!

网友:
为什么我做的时候会自激振荡呢?你做的时候,当放大倍数高时,会自激振荡吗?

网友:
那应该是电路连接有干扰

网友:
我在输出接了一个电阻,破坏了它的自激振荡条件,不过好像只能放大20倍左右,再往上就又自激振荡了。而且放大的时候,也只能在4M以内,频率上不去!!??

网友:
把50欧与25欧电阻接上,高频电路中匹配改变,性能有时候变化很大

网友:
没用过压控芯片,不实际测一下不好推断啊。。

网友:
器件手册中参考电路的周边元件不能去掉。

网友:
回复 楼主:

建议你先检测是否存在虚焊或者芯片管脚是否悬空。

当增益设置电压是-1.5V是,增益理论值是20dB (10倍),此时输出应该为300mV附近,远不到芯片的输出电压轨。你实际测到的输出放大了6~7倍,那就是输出电压是180mV~210mV左右?
你能否使用示波器直接测量输入、输出,用万用表测增益控制电压,并且多测几组贴上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何自激振荡?能否把输入输出的波形图和电路图发上来看看?

你的电路中VCA810的负载是什么负载?负载电容有多大?你是串联还是并联电阻后自激消失的?电阻值多大?自激频率是多高?输入频率是多大?

网友:
楼主,你用面包板做高速放大器很难做好的。你可以把你的作品拍个照片发上来。我们在PCB Layout上给你点建议。

目前可以做的一件事是你把VG,即控制电压好好滤波和去耦,你可以量一下你的VG,现在纹波肯定很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只能放大7,8倍,而且带宽只有1,2MHZ,唉,大侠能不能贴出图或者给一下指导呀

网友:
VCA810PDF上的正负40dB的性能很坑那,怎么也调不上去,撑死了放大35倍。。。